杂牌音箱维修思路

楼主(2018-05-31):
故障现象:音量小,无电源指示灯
故障发现:晚饭后想听听音乐,打开电脑后启动音乐播放软件发现音量特小,于是调整系统音量无果,再调整音箱音量大小电位器,也无果,怀疑音频线与电脑主机声卡音频输入插头接触不良,拔插音频线仍无果,此时发现平日里音箱开启的时候,音箱的蓝色电源灯现在不亮了。

上三张图为音箱控制面板实物图,电路板上载有两颗运放JRC4558D和一颗混响处理芯片CD2399GP。

上四张图为电源及功放板的实物图。
初步检查:电源灯不亮,但还能发出声音,只是声音极小,拆机通电测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蓝色线电压为21V,两根蓝线直接送到桥堆的交流引脚,电压为43V,整流桥直流输出57V,如图:
图中的接插线只标注了音频输入的引脚,另外五根针代表什么暂且不清楚,将插线一边接功放板,一边接控制板(先通电再接线),控制面板的蓝色指示灯会一闪即灭。
维修过程:既然指示灯一闪就灭,怀疑控制电路板有短路或保护电路启动了,经跑线得知下图中所圈的引脚为两颗运放JRC4558D和一颗混响处理芯片CD2399GP供电。
通电测得该引脚电压为-0.9V,明显不对,拔掉该引脚上的CN接线,测另一端功放板上送来该引脚的电压为10V,也不知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值,但既然为JRC4558D供电,可通过查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得到该引脚电压的大概范围。

上表中显示,JRC4558D的供电额定值为正负18V,所以刚才从功放板上送来的该引脚电压(10V)明显偏低,目标转向功放板。
下图中所圈的引脚为该引脚对应在功放板的引脚,经跑线得知此引脚的电压是由三极管2N5551的E极送来,测CE极电压为14V,而C极电压由整流桥经跳线和一个电阻送来28V,怀疑此三极管损坏,果断拆下测量,发现BC极有二极体值(775),而BE极却没有。

换上一个新的2N5551,通电后,音箱指示灯又跟平日一样亮起来了。

网友:
首先把铁牛扔了 这玩意都该老化了 供电就不稳了,然后找一个对应的电源挂上去  把上面能换的芯片先换了  换之前大致测测电容电阻有没有老化损坏的  绝杀就是马家买成品功放板改进去

网友:
个人觉得,火牛还是不要扔的好,它能提供的电流是开关电源不可比的。

网友:
过程分析细致,不错,牛还是留着吧,越老的越值得留,只要没问题,现在的牛都是铝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