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Plus开机显示白苹果后重启

楼主(2018-05-31):
    手机摔过后开机显示白苹果重启,己经维修过一次但没有修
好。
维修过程
        首先刷机看报错代码,iTunes刷机报4013错误代码,用爱
思软件刷机能显示出UDID信息。iPhone 6S Plus白苹果重启、
刷 机 报4013错 误 代 码 基 本 都 是 硬 盘 坏 , 但 这 台 机 器 能 显 示
UDID信息,所以硬盘有故障的可能性很小。
        拆机发现主板被修得很烂,CPU、硬盘、USB芯片都被焊接
过,首先清洗残留的焊油,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被焊接的地方
有没有明显的掉件。确定没有掉件,重新更换硬盘刷机,但还
是报错4013。根据经验判断CPU有故障的几率不大。
        查了下之前自己记录的维修笔记,有一个故障是iPhone
6S电源短路的,拆掉基带电源芯片后开机也是白苹果重启,换
个基带电源芯片后一切正常。研究了一下iPhone的工作原理,
iPhone 6S的基带芯片是使用PCIE总线与CPU通信,开机过程中
需要初始化PCIE总线,那么基带部分不能正常工作也会出现白
苹果重启的现象。
        先找了台一切正常的iPhone 6S,重新刷机,在出现白苹果
的时候测量基带的供电,发现供电都己经产生了,基带工作的
准备条件已经满足。基带供电在点位图中的位置如图1所示。    再 拿 刚 才 的 故 障 板 刷 机 , 在 亮 白 苹 果 的 时 候 测 量 基 带 供 电 发 现PP_0V9_SMPS1、
PP_1VO_SMPS3供电产生,PP_1V225_SMPS2、  PP_1V85_SMPS4供电没有产生,这说明基带
电源没有问题,很可能是基带芯片空焊或损坏。 把基带芯片拆下来,测量通往基带码片和CPU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是正常的。把基带芯片
植锡后焊接到主板上,重新刷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iphone6S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0310-1.html

网友:
刚看了一个8 基带cpu虚焊有也是白苹果

网友:
楼主修的真好,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是我等小白学习的榜样,点位图看着养眼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