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Lenovo T560 LSZ-2 15202-2 BIOS

楼主(2018-05-31):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enovo T560  LSZ-2 15202-2  BIOS: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enovo T560 LSZ-2 15202-2

网友(点评):
已经验证,能亮机,亮机快。

网友(2019-03-29):
刷了不显示,电流跑0.7-0.8 掉回0.45 反复

网友:
我今天接到的一台电流跳变三次不亮机的,刷了这个就好了,亮机很快,谢谢楼主!

网友A(2019-06-26):
正好手上有个机机在修。亮机。没上COMS电池。要跳变三次才会亮。第二次亮机应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上有个机机在修。亮机。没上COMS电池。要跳变三次才会亮。第二次亮机应该快!

上了COMS电池试了下亮机很快!放心用吧。如果刷了不行。请自查机器别的问题!

网友(2019-08-16):
刷了一台,开始也是跟以前的电流一样,哎,后来想了一下有亮机图,电流跳不上去又跳回0.45左右,结果换了一条内存OK,哎!

网友:
实测15202-3这个板子也能刷,能点亮。

网友:
确定可以用,感谢楼主

网友:
亮了 , 下载了 2次, 以前下过一次

网友:
我的是                 LSZ-2 15202-3

网友(2020-10-03):
无35V待机的机器,刷了也是秒亮机

网友(2021-03-02):
刷了这,能pojiebios密码吗?

网友(2021-06-22):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21-10-19):
确定可以用

网友(2022-03-22):
不触发,刷完跑马亮机,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