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5-31):
   二修机,换过EC换过TPYE接口,实测电源接口只有,5V,正常应该有,20v, 难道是信号检测,适配器才发出,20V,没有图纸一头雾水,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我修这个是摔的都散架了的  修好了报价客户没修了

网友B:
无线网卡那边有个芯片,带点的,据说带程序的         买来的换上没用,必须料板拆

没有去过售后的话可以找我交换主板

网友A:
你用的是小米的适配器还是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小米的适配器还是电流表

小米原装电源  我这里有好板,正常的有20V

网友:
有好板你可以对一下修洛  这个机器图纸好像没有    有点难度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当然就没有公共点产生了,而且适配器接口20V被拉低了,先打下适配器的检流电阻阻值是多少。

如果有图的话,应该好修点吧。

DCIN-ACIN-ACOK    MOS的G极一般都受控于CHANG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那边有个芯片,带点的,据说带程序的         买来的换上没用,必须料板拆

没有去过售后的话可 ...

    你好,哪个芯片我有料板料板。 50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哪个芯片我有料板料板。 5040

CYPD2122你换个拆机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我修这个是摔的都散架了的  修好了报价客户没修了

有没有好的主板                  ,卖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YPD2122你换个拆机的试试

       你有QQ吗,我加你QQ18520759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YPD2122你换个拆机的试试

你说的是电源接口,的两排二极管

网友:
这是小米的主板么 ?搞得像苹果的主板一样!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点赞跟评论\加分留给那些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电源接口,的两排二极管

不是的,我说的是在无线网卡附近的24PIN芯片

网友:
没点开前以为是小米手机的 ,进来一看是小米笔记本的,,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
type-c接口是和适配器要通讯的调节5v。9v。20v的,用来给手机还是笔记本充电,这个没图纸的话只能根据type-c接口跑线还有ec,充电芯片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