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5430的笔记本板号:LA-7901A 内置喇叭不出声音维修

楼主(2018-05-31):
昨天同行客户送修了一台DELL E5430的笔记本,说是内置喇叭没有出声音,接耳机听声音正常。同行自己换过喇叭,故障依旧。拆机主板这样

这儿有主板的板号,对照着在本网站下了图纸

翻到音频电路,找到耳机插口部分的,耳机板是个独立的小板,通过排线连接。

第八脚是耳机的插入检测脚,首先应该要测这个脚,经过测试发现这个脚电压在耳机插入和拔出都是高电平3.3伏。
量测到耳机小板的排线是通的,就是这个点,这个保持不变的电压。尝试着短接这个点,内置的喇叭有声音了。

判断是耳机的插座坏了,找了很久,终于在联想 E40的主板上找到外形一样的安装上去,安装硬盘,进系统发现,
插入耳机内置的喇叭才有声音,而且是耳机也有声音,好晕啊,测试AUD_HP_NB_SENSE这个点的电压是在
插入耳机插口时候,电压是变为低电平,所以内置有声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拔出耳机接口是低电平,内置喇叭发声,
现在是严重怀疑更换的耳机接口不匹配。但是找到一样的耳机口估计很难办。查找AUD_HP_NB_SENSE这个信号发现这个电路

这个信号到这有个倒相,如果拆掉这个Q107的复合管,把AUD_HP_NB_SENSE的信号直接接R1086,
这样控制不就正常了吗,就不冲突了。找到反面的Q107,

用导线连接Q107的3、5脚,安装好主板,进系统测试,果真进系统的声音飚出来了。外接耳机,内置的喇叭也静音了,耳机正常可以收听。

网友A:
q107  5脚高电平管导通则外置有声;5脚低电平则内置有声,你这样不受控制了,

网友B:
改天客户在公共场所看AV戴着耳机开最大声 打开他就傻了

网友C:
楼主,你换上的接口和你原来的接口的切换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换上的接口和你原来的接口的切换不是一样的?

嗯,就是不一样,才要去改接主板的Q1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客户在公共场所看AV戴着耳机开最大声 打开他就傻了

已经修复了,就不会出现耳机内置的都有问题的状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07  5脚高电平管导通则外置有声;5脚低电平则内置有声,你这样不受控制了,

不会,控制声音的其实就是耳机的插口的一个HD_HJ的设别端,和这个Q107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耳机内部的设别端子。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没这么改过以后遇到了不行的话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收藏下   下次遇到相同的借鉴下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D(2018-12-27):
那这个复合管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E:
楼主逻辑理的好清楚,我光看都有点蒙

网友F:
大师 ,你这个不是一直上拉了吗?还如何控制?小白求解

网友G:
有没有大神分析一波,感觉脑子始终转不过这个湾

网友:
收藏下   下次遇到相同的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复合管起什么作用呢?

起到切换信号的作用,就是耳机用的时候,内置的喇叭不能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逻辑理的好清楚,我光看都有点蒙

就是没有原装的耳机插口,用联想机上拆的耳机口代替,出现了状况,再改一下电路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 ,你这个不是一直上拉了吗?还如何控制?小白求解

必须都有上拉,里面三极管少个倒相,就和新安装的耳机口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大神分析一波,感觉脑子始终转不过这个湾

反复看几遍就懂了,多看一下回帖会耳聪目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