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75M-DS2主板CPU温度96度

楼主(2018-05-31):
手上有片技嘉A75M主板,FM1接口,开机CPU温度96度,换过CPU,刷过BIOS,故障一样,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摸摸散热器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啊 是真的有那么高就还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hold不住 上铜管的

网友:
要看实际有没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摸摸散热器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啊 是真的有那么高就还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hold不住 上铜管的

上铜管的还是一样,BIOS里面也是是示这个温度

网友:
估计主板电路有故障。

网友:
找电路图主要查,温控电路,如果找不到图纸可以换个IO试试,温控电路和IO相连

网友:
实际温度呢??? 摸了没有啊,别是个假温度了。。。

网友:
这个实际有多少
检查温控和换EC楼上已经有人帮您出主意了

网友:
看看到底是不是温度高啊 还是温控电路问题 笔记本里面刷bios有的可以解决

网友:
找电路图主要查,温控电路

网友:
应该是IO方面的温控线路出现了问题,可以检查IO的温控脚

网友:
1.换CPU供电芯片,注意芯片上的文字面是否有带字母的2.这种板有专门的网吧BIOS,是可以降温的3.CPU加散热,风扇换效果好的,这种问题一般不是主板本身问题

网友:
报错吧,真实没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