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81MDC死活不认内存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31):
接网吧一片映泰H81MDC,风扇转一会停,然后再转。看现象似乎是启动不起来。
插小喇叭,滴,滴,滴,,,,一直报警,然后重启,拔掉内存一样。
不认内存。

清槽子,换内存,换U,查看CPU针脚,刷BIOS,还是一样。
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测量内存1# ,120#240# 0.76V正常。
测量内存118# 238#信号3.3V正常,236#SPD 3.3V正常,168#复位1.5V正常。

拆板出来,上打值卡打值,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118# 238#信号的对地阻值1200多,但电压是正常的。

于是跑一下这两条数据的线路,与左下角的二个三极管相连,三极管的C极是总线路过来的信号,E极分别与内存SMCLK,SMDATA相连,3.3V上拉在内存这边。看来如此这么高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

分别测量这二个三极管C极,一个500+ ,一个1300+ 。
再测量PCIE的B5 B6,都是500+。看来是有断线。

二话不多说,一条飞线直连到PCIE的B5脚、、、、
收工。。。

总结:
对于这样的故障,说白了问题很简单,但如果没有具体到板子的电路设计中。如果只测供电,打值卡打值,有时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像这个例子,如果只测了118# 238#的供电,3.3V是有的,从而就会错误的觉得是正常的,反而把问题隐藏得更深了。
希望这个例子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特别是死活不认内存的。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H81一个槽不识别内存,开机掉点,不知道是 不是类似。

网友:
这 板子 还是修的 有水平 的,我一般都是 跑线   没有 你这个 那么快修好 PCIE B5  B6脚

网友:
高手,台试机没修过不知道设计电路一样不

网友:
这个主板,我上一年修过。同样是不认内存,当时是118电压低,跑线到桥附近,进入芝麻管再进桥。更换这个管子后,电压正常了,但是死活不过内存。当时,也没有查pcie的b5/6,做了桥和u座子,就丢一边了……    感谢楼主的思路,下次,就不会考虑的这么单面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思路,给了很多经验

网友:
有示波器好测点,一个信号有波另一个没波就知道问题啦

网友:
两个管子对照,相互参考,找出问题症结,好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只要电压,正常就不会考虑断线!!下次会注意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PCIe B5 B6 的信号和内存的一样?下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PCIe B5 B6 的信号和内存的一样?下次看看

几乎的板子,这两条系统总线都是全通的。
看这个GA Z77的,所有到的地方都是通的。桥--内存--PCIE--IC--PCIE16---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不错,以后修到注意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有电压不认内存,修不出来,下次记得了。

网友:
看到你们说 信号什么的  就表示感觉很高深

网友:
这方法好,测PCI-E的SMBUS阻值,再对比内存那边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