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Lenovo Ideapad MIIX 310 310-10ICR M1029CWP_MB_V1.2 BIOS

楼主(2018-05-31):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enovo Ideapad MIIX 310 310-10ICR M1029CWP_MB_V1.2 BIOS: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enovo Ideapad MIIX 310 310-10ICR M1029CWP_MB_V1.2 BIOS.rar
Lenovo Ideapad MIIX 310 310-10ICR M1029CWP_MB_V1.2 BIOS

网友(2018-07-12):
正要寻找这个,赶紧下载试试,
谢谢LZ

网友:
装到主板上了,可是装到主板上面不加电啊

网友(2018-10-31):
你好,文件说明:短路BF 忽略芯片错误BF.是什么意思?原来开机白屏,刷后黑屏,烧录过程正常校验正常,麻烦版主给教一下。谢谢

网友:
原机开机亮屏,刷过后开机不触发

网友(2019-10-09):
原机开机清屏, 刷后 不显

网友(2022-01-29):
也不知道是高配还是低配的。这型号有两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