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NM-A681 亮机立马重启

楼主(2018-05-31):
       开机脚 变0.8V  去掉D15就好了

网友A:
谢谢楼主。按你的方法我修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按你的方法我修好一台。

方法好用 帮我加点分  没分用了

网友:
复位开关干掉是吗!!!!!!!!!!!!!!!!!

网友(2018-06-30):
你那个图 看不清啊

网友(2018-09-14):
LZ 是这个复合二极管 坏了吗?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
                  哈哈 好巧 前几天刚遇到过一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哪里的故障没说清楚啊

网友(2020-04-12):
这个应该是通病,应该加点权限。

网友:
不是那个管子的问题  可以说联想的机器都有这个病 拯救者都有这个病 遇到好几个了  是联想专用的那个开关有问题  那个按钮可能是叫一键恢复按钮吧  电路信号就是NOVO# 那个按钮非常容易漏电

网友:
开关信号拉低了。

网友:
按钮非常容易漏电

网友:
我碰到联想带一键恢复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干掉

网友:
楼主看图纸厉害呀

网友(2021-03-03):
信号拉低了。

网友(2021-05-18):
太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2021-07-14):
确实是这个故障  赞  刚遇到一个

网友(2021-10-22):
应该是那个bios开关件坏吧 去掉就行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下次遇到好留意

网友:
也没有说是哪里啊????

网友(2021-11-21):
我也遇到一台,居然电池接口入液发霉,主板安然无恙,不过拆电池一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