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喇叭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8-05-31):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喇叭外放的声音全无,听筒送话正常

【维修过程】
    拆机把主板放到完好的ID配套里面测试,排除了尾插排线和喇叭。用热风枪拆后面的屏蔽纸时可闻到一股焦味,所以我就没再去量小音频的供电了,
直接寻味道确认是尾插座子上边的屏蔽罩内发出焦味,拆起屏蔽罩发现电感L3700发黑,拆掉后量对地阻值正常后换了一个!

   电感L3700是音频放大器U3700的电压转换开关,如下图所示!

    本以为这种捡钱的故障到此结束,但装机后发现故障依旧,拆机再检测,发现音频放大器U3700旁边的电容C3744发黑,捅掉后量对地阻值发现
此路短路了!查图纸发现这条线路直连U3700,此时就能用烧机法来检测到底是芯片坏还是电容坏了,省得乱拆!
最终确认是芯片短路!

   拆掉芯片后发现芯片右下角和主板左上角烧掉了两个点,主板两个点是有用点,但这一排下来的四个点都是相连的,掉前两个点没事!

   装个好的芯片上去,装机测试声音全有了,放一天测试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说道短路问题,本人维修的街道29号晚发生了火灾,当晚打雷下了暴雨,一家卖配件的店面好像是电器短路烧了,火灾把这家店的左右两家店面都烧没了,还好没发生人员伤亡,要不就得连累我们整条街道进行整改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维修的朋友,晚上关店时尽量把一些发热的维修器械的电源关了,安全第一!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楼主的提醒很暖心,我们用的设备确实不少,注意安全

网友:
还不错,有的CPU虚焊就很烦,用几天就没声!!!

网友:
楼主的提醒很暖心,我们用的设备确实不少

网友:
还好没发生人员伤亡,要不就得连累整条街道

网友:
晚上下班一直坚持把整个店里的电总闸关了在锁门。无一例外。安全第一,主要怕风枪或者老铁忘记关。又一次我有一台电流表白天没使用都自己冒烟了,还好关的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修机思路和手工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