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开机漏电500MA 不联机

楼主(2018-05-31):
今天接到一个6P的手机、开机漏电500MA 不联机、先用松香熏一下、发现电容发烫、c1290电容、经过检测发现一端是接地的、果断拆掉、上电后发现电流100ma掉电、测C1290的一端 对地阻值80 而且是直连cpu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干了一遍PMU 发现不短路了 开机一路上升、至此 故障修复!

网友A:
这个就    是电源芯片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    是电源芯片虚焊了吗?

一看你就没好好阅读、一共两个问题、一个是电容、一个是pmu

网友:
干了一遍PMU,就不短路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是拆还是加焊

网友:
这个是进水机么。。感觉只有进水机才有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觉有时候修这些还是靠经验的多。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了。电容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