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960 不显示

楼主(2018-05-31):
gpu _v 0.9v  ddr_v 1.5v pci_v 3.3v 接口5V 都正常,接上主板上的检测卡,代码不变。这没思路了

网友A:
仔细观察,金手指旁边的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PCB板线路有没有划伤短线!时钟是否正常,没有明显异常,可以焊一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金手指旁边的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PCB板线路有没有划伤短线!时钟是否正常,没有明显异常,可以 ...

据说是被踢了一脚,就坏了。。。。。。。。。

网友:
看看接口,然后就是GPU啦,试试看吧。

网友:
摔过的卡直接放弃吧。。。。。。。。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还有一个小供电要注意量啊

网友:
还漏了几个供电吧,另外看看是不是哪掉件了

网友:
踢了一脚就坏。两种可能,一是有虚汗焊,二是接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