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一直 白苹果 可联机 需解锁

楼主(2018-05-31):
一台IPHONE 7一直 白苹果  就客人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进系统。 那时候忘记试功能了。。 再开机就一直白苹果。。
连接爱思是能显示需要解锁。说明能联机的。。。  如果刷机的话 如果这台基带有问题的刷机能不能过?
我本来以为大音频的问题。。 看到这台大音频上面和边上有焊油。  把大音频拆了 还是一直白苹果不开机 记得拆掉大音频 没有大音频顶多没声音 不会影响开机的。。。

现在想能不能刷机。 好像之前看过基带问题刷机就测不到电压了。。

后续:刷机过了 能进系统了  除了被拆的大音频还没装回去 测了其它功能正常的。。没有大音频或者大音频损坏 导致开机非常慢。。 原大音频不知道是我拆坏的还是原来就坏的 。 一个玻璃芯片 。。重植一样没声音  还有大音频焊盘有掉点飞线好。。更换大音频解决 开机就很快了

PS:大音频没有会没有听筒 扩音 录音 送话  来电铃声有的

网友:
应该不能说不开机吧。。 显示白苹果。。 但是应该是开机了。。 连接爱思 需要解锁

网友:
基带有问题 刷机怎么能过 过了怎么激活 一样不能使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刷机看下代码吧报的什么

网友:
遇過WIFI有非常微小漏電,指針電供要很注意看,刷機也能過但就是卡LOGO,拆掉重做再刷一次就看到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