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B 不亮绿灯

楼主(2018-05-31):
客户送来一A1278    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能开也不能充电  有的偶然能用   绿灯不亮
拆机  仔细观察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问题
测电压 公共短12V 3.42V 都正常
心想不能充电就先查下充电芯片的电路
发现充电芯片U7000 的14PIN   电压0.34V   不对

一量对地阻值54欧姆  不对 不对 明显的不都
查相连的电路发现 Q5310 坏了  拆了就好了

找个料板换上新的

装机收钱

网友:
那 这个 复合MOS   是装了还是没装

网友:
换了  换了  换了  换了  换了换了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