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高压变压器代换

楼主(2018-05-31):
    一台三星显示器,开机闪一下黑屏,检查确认高压变压器坏,无配件,昨办?改……
    废板上随便找两个安装引脚孔距差不多的高压变压器,接线,识别同名端,安装……再安装……
    一气呵成。

    低价用低价的办法,这叫废物利用。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好牛B呀

网友:
可以详细点嘛,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楼主好nb啊,这样也行,关键是阻值搞对了

网友A: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价高一点客户就不愿修,只好出此下策,   谢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高壓變壓器替代

网友:
还能这样换啊? 见识了

网友:
真心有创意,大多人真想不到。不是没技术,是没思维。

网友:
真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这也可以,楼主技术好牛逼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功力不错。

网友:
好办法,不知会不会有返修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