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华硕B85M-G Plus不触发,请大师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2018-05-31):
:kaixin:开机不触发,测开关电压3v,bios63脚3v,就会这么多了,请师傅们给予详细介绍还测哪里,谢谢!
华硕

网友:
测晶振压差。测量待机3.3v. io需要具备的条件。

网友:
应该查IO的,桥的待机条件看看是否具备!

网友:
查3.3v待机电压正常吗?IO芯片的几个触发条件,开关针有电压,绿线有拉低电压吗?有触发跳变,不行加焊IO,或飞线到IO

网友:
查slp-s3#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不会没上CPU吧。。。。。。。。。。。。。。。。。。。。。。。。。。。。。

网友:
你这还有好多地方需要测量呢 先来实地学学吧 没有时间就去远程报个名 几百块钱就学会电脑维修

网友:
应该查IO的,桥的待机条件看看是否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