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50-C12R 用电池用掉电是什么问题 不上电池不掉电

楼主(2018-05-31):
东芝 L750-C12R 用电池用掉电是什么问题 不上电池不掉电??、有修过的朋友吗? 换过电池  充电芯片 也换过

网友:
东芝的笔记本有些型号认原装适配器的。你用可调电源试的还是原装适配器试的。

网友:
是用单电池掉电吗  还是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偶尔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