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6p 白苹果重启一直重启动 有时候进系统

楼主(2018-05-31):
今天收到一台6p 进系统白苹果 重启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拆板看主板应该摔过 系统是iOS10 不想刷机 白苹果重启 摔的机器 一般先检查逻辑码片 阻值400多二个 但是有一个阻值不稳定 跳变ar31,压下主板阻值变化,问题清楚了 本来想干卡座 从旁边接,看了看放弃了不能焊接, 直接刮cpu,刮cpu有个诀窍 一边数5个脚 正方形就可以了 刮到cpu时候一定慢,切记轻轻的 否则挂了不要找我哈哈 老手无视 小白可以试试   刮好最好二个脚都飞线ar31 ap31

网友:
刷机肯定 未知错误9 我现在iOS10系统 不想刷机

网友:
都是CPU虚焊,碰到这问题直接干!!!

网友:
这两个脚周围有大片的空脚,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怎么都喜欢刮骨啊,重做CPU不行吗

网友B:
这样刮有用吗,是cpu虚焊 不是应该找到cpu对应的两个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刮有用吗,是cpu虚焊 不是应该找到cpu对应的两个脚吗

刮开CPU飞线的点,就是CPU对应那两个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刮开CPU飞线的点,就是CPU对应那两个脚位

意思是在cpu上刮啊,不是刮得主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在cpu上刮啊,不是刮得主板啊

我见过在wifi芯片上直接刮得 还没见过在cpu上直接刮得 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在wifi芯片上直接刮得 还没见过在cpu上直接刮得 高手啊

楼主可以拍照 ,这样的话别人看了一目了然啊,不会发生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拍照 ,这样的话别人看了一目了然啊,不会发生误会

6系列能把cpu搞定就无敌了,6以上的cpu都好弄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喜欢刮骨啊,重做CPU不行吗

重新安装cpu是可以过程大 风险比较大搞不好报废了主板 这样刮cpu相对风险小好多了 只要手工可以 了

网友:
没有搞过的朋友 建议先刮坏的cpu 试试看看 练练手工 在刮 可以降低好多的不必要的风险 我之前搞坏了几个cpu 都是好板 太自信 关键还是最后一步重要 刮到cpu底层时候 非常小心必须显微镜,我显微镜不怎么好用 30倍的 勉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