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 换完电池后不开机

楼主(2018-05-31):
上图是料板 刮刮看。。 随便一刮就出来了走线

网友:
漏了一张图

网友:
这个好看,干货满满,顶一个!!!!!!

网友A:
客户换电池上错罗丝打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换电池上错罗丝打断线了吧!!!

嗯。。 是的。。 本来还想U2换一个 一翻过来 这个螺丝柱就掉了下来

网友:
为了节约二三十块钱结果多的都花出去了,之前也遇到一个自己在网上买电池打错螺丝的

网友B:
刮板是个技术活,我经常越刮断的越多

网友:
节约二三十块钱结果多的都花出去了,之前也遇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板是个技术活,我经常越刮断的越多

我这个也是啊。。 额外刮断3根。。

网友:
还好补上就好了

网友:
多刮几次就好了 技术 会越来越娴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