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擎B85杀手版。

楼主(2018-05-31):
接修华擎B85杀手主板一块,橙色还非常亮。客户说是按开关没反应,心想华擎的不上电如果是信号出问题影响的就不好搞了,因为以前有修到很多华擎各种问题部分没有修好,原因在于华擎不管点位图还是图纸的资料基本找不到,外行就是不专业,其实这板子情况是可以触发的,只是掉电太快,客户没发现。不多说,开始检测吧。首先目测无任何问题,在单板触发,真的不触发哦。后来想起了,这种主板是要IO检测到CPU才能触发。就是要上CPU才能触发。华硕主板很多都要都要上CPU才能触发。用1820CPU上上去,真的触发了,风扇转了,心想难道是客户的CPU坏了,客户就是说不触发的,心里有点矛盾了,难道客户机箱开关坏了,先不管吧,在想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CPU供电击穿,也会像不触发。在这里各位注意,此版是要上CPU才能触发的,那么不上CPU就不会触发,如果上CPU把cpu供电的4PIN插上直接开机,又如果CPU供电击穿那么CPU可能瞬间就会挂了,为了让CPU挂的几率变小,我们可以把CPU供电散热取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上管有没有击穿,取下来测量也没有发现击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直接上CPU通电吧。到这里才看到现象。此版就是掉电。掉的快,加上在机箱里面,客户发现不了。最终问题,南桥1.05供电无电压。导致掉电,直接换掉图中芯片搞定。上述说的也是个人维修积累的一些注意现象。特别的现在的主板。很多是要上CPU才能触发的。务必注意上CPU之前先做好准备。

网友A:
桥的1.05ME芯片坏,如果没有芯片可以借用桥的1.05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1.05ME芯片坏,如果没有芯片可以借用桥的1.05来代替。

我在华擎的B75主板上找到了这个芯片  你说的这个我还没试过

网友:
华擎这个1.05通病了!我修好几块了!B75加一个电阻就可以!B85没有修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谨慎经验,让我们也以后好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避免烧到自己的CPU 或者其他配件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有的时候 1.0V没有给南桥 是掉电。  但是问题是贴片电容击穿。 技嘉遇到了

网友:
厉害!楼主的电路知识扎实啊,对此电路熟悉到了如指掌

网友:
咱论坛上发过的,我就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
请教楼主,供电管击穿会损坏CPU?
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秒修速度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