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 老款双硬盘硬解ID

楼主(2018-06-01):
主板是两个硬盘位的。看论坛有人说离CPU近的是主盘 ,有人说离的远的是主盘,然后我就都取掉挨个试,
经过测试离CPU近的是主盘,远的那个装上去都不连机的

(其实我装了俩次都是应该装反造成的)以至于错误的认为是离的最近的是
开始以为问题是底层不对,还是主板要动什么电阻之类的,以至于上午发帖求助

以下是错误的过程
     我用的精诚的测试架,原来的2个都没读到资料,也没法去更改序列号了。最后只能格式化重新写底层。装上之后(错误的装在离CPU 近的位置)ITUNES刷机报错9 ,这个报错是在往硬盘写东西的那步一直不动,屏幕也会亮起进度条不走,一直卡住,一晚上都一样,拔掉数据线报错9,平板屏幕是在等待进度条走的状态,以为底层有问题,就淘宝买了个32G的硬盘回来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依旧装在近的位置),

  下午扩个6S之后,又在继续找资料,最后找到一张主板图,应该也是硬解过的,硬盘是在远的位置上,这才醒悟,马上换到主位置上刷机成功了
     这个实在是一次多么痛的教训啊,发帖留念下,也给小白提个醒,双盘位置离CPU远的才是 主位,
   并不知道论坛为啥不能上图片了

网友:
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应该早一点百度一下iPad2的主板示意图的.....

网友:
这种也是比较特别的了

网友:
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硬解的话离的近的那个不用动么。。

网友:
谢谢,这个我之前也遇见过一个,没搞好

网友:
可能是旋风枪高温吹久了,直风枪几秒钟下来的一般不会那种黑色软胶,

网友:
老师傅了维修细心+仔细:tiao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