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刷机刷坏了维修。

楼主(2018-06-01):
顾客反应说,手机刷机刷坏了,成砖了。要换字库。拿到手机,开机没反应,插充电器闪红灯。闪红灯肯定是没电了。电池正负极一量,2.8v。先给电池充电再说吧。之前自己用废板做了个充电板。扣上电池接稳压电源,开始充电。

电充好了之后再开机。小米的标致一闪就黑了。插电脑直接9008模式。刷机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实在不行就换字库呗。小米的字库没多大难度。

刷机显示成功。然后开机,竟然能开机。看它活得好好的。

本来想给大家写一篇换字库的文章的。怎么就开机了呢。既然开机了,就不跟你们扯了,联系顾客收钱去了。顺便补充一下,刷的是8系统的刷机包。换字库解锁大家最好都刷8系统的包。写串号,解锁方便。

网友:
图片怎么插到字的中间不太会搞。会的朋友教一下。

网友A:
刷机成功,开机还是不亮,联机显示9008,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成功,开机还是不亮,联机显示9008,怎么搞?

彻底关机,按音量下加开机键。连电脑,看是9008模式还是fast模式。如果是fast模式就搞电源U600。如果还是9008,换上盖,还不行就换字库。

网友C:
楼主接安卓机维修吗 我发给你 一个金立S10  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接安卓机维修吗 我发给你 一个金立S10  检测不到电池

金立s10的没修过,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彻底关机,按音量下加开机键。连电脑,看是9008模式还是fast模式。如果是fast模式就搞电源U600。如果还是 ...

谢谢!不管咋弄都是9008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管咋弄都是9008模式。。。。。。。。。

刷机能过,我估计是cpu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没见过刷机 能吧字库刷坏的 除非瞎搞硬件了 上个同行不专业你捡漏了

网友:
刷机能过,开不了机再换个刷机包试试,我曾刷过几个手机,刷机过了,开不了机,换个刷机包再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立s10的没修过,不一定能搞定。

微信多少  微信多少微信多少微信多少

网友:
这个比较好。比较简单 哈哈 看懂了。不然你换字库我就看不懂了 哈哈

网友:
楼主安卓机器弄得利索啊 像你学习 我现在专攻的苹果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网友:
厉害了 学习学习 主要是经验 是是是

网友:
厉害了 学习学习 主要是经验 是。。。。。。。

网友:
这个分享可以啊,不管老鸟新鸟,能把手机修好的就是好鸟!赞一个,哈哈

网友:
在我们修苹果为主的眼里,会修安卓的都很666

网友:
慢慢学吧 ,  修手机还是得多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彻底关机,按音量下加开机键。连电脑,看是9008模式还是fast模式。如果是fast模式就搞电源U600。如果还是 ...

说实话 要是我修 折腾几回还不好 就没思路了。谢谢老板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