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时有没有因为各种原因走弯路啊,真的很容易误判,哪有教科书式的维修啊

楼主(2018-06-01):
前几天一块板子la-b091p,声卡进水腐蚀,插电电流0.0018,啥都没有,保隔不过。

开始没想到B+有短路,直接查的24737,发现p20有供电19v,p6有电压2.4v,挺好的,结果p5输出的ACPRN#是高电平6V。于是也没查后级,直接订了芯片换上:

结果测试,还是一样,电流还是那个电流,各点电压还是那个电压,难道点背买到坏芯片?(误区一),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比较固执,总感觉737输出不正常,B+没电是应该的,结果扔了两天也没想明白。后来忽然想起来咋不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啊,当时声卡清理掉了,别处没有明显进水。结果一测量,近乎大短。拿5v烧,查到核心供电有个大个贴片电容短路了,赶紧换掉。

琢磨着应该没问题了,换完打值正常,挺高兴。结果加电测试,电流还是那么一丢丢。不过B+上有电了,是2.4v,还不如没有。737还是那个德行,条件正常,ACPRN#为高。
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电流上来了,0.015,赶紧测,啥都对了,不仅737输出正确,3/5v也都有了。断电再连接,又回到老样子。扔了十来分钟又好了!

这回该怎么判断?什么能原因导致放一会儿就会好呢?我就开始想啊。(误区二,浪费时间和大脑了)
反复测试,发现不正常的时候,板子会发出轻微的踏踏声,有声音! 我就知道修显示器电源板经常踏踏响,往往是启动电容失效,难道这个也是某个电容导致的?静态打值B+在500左右,也不短路了,难道静态测不出来?再烧,电压从5V加到19V. (误区三,一直认为是电容不好)

当然没烧出来,反复几次,发现有时放一会儿会好, 有时放半个小时也不行。最后还是把怀疑重点放在737的上,没啥好办法,拿烙铁突噜一下引脚,结果咋样,好了!!

竟然是虚焊!!! 焊了这么多年结果把芯片焊虚了。

-------
回想最初,可能去掉核心供电的电容,再把原来的737加焊一下没准就好了,结果费了这么多时间。

网友:
这就是在沉淀经验!弯路谁都走过,继续努力

网友A:
弯路走了正常 但是芯片虚焊不能忍 手工是基本中的基本

网友B:
那个ACOK好了之后是多少V ???

网友:
这就是在沉淀经验
这就是在沉淀经验

网友:
有教科书就、不叫维修了   慢慢来 每修好一台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ACOK好了之后是多少V ???

正常是低电平,0v,脚位的名字带#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路走了正常 但是芯片虚焊不能忍 手工是基本中的基本

还是焊的少,那种qfn芯片,都是凭感觉,放大镜都看不清楚

网友:
都有出错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个过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网友C:
大家都加加分 回回贴 给作者动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加加分 回回贴 给作者动力吧

多谢您的支持,大家互相帮助,都有动力!

网友:
所有的教科书式维修都是在你失败后烙印在你大脑里的那些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大意了,仔细一点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我前面修过一台机子,也是737的,上维修电源不过隔离换了芯片才知道这机子要上电池才过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