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8P频繁自动重启

楼主(2018-06-01):
求助~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苹果8P更换后压屏和玻璃后盖后频繁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候把周是不是什么零件扣松了或者排线上门有小毛絮也会这样

网友(2018-07-21):
引用 网友A:
时候把周是不是什么零件扣松了或者排线上门有小毛絮也会这样

谢谢!问题找到了,前置重装的时候没有做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