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昭阳 K41-70 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8-06-01):
求联想昭阳 K41-70 笔记本图纸
板号:LMK41H/B  MB
             14266-1
              488.04D07.001
机器现在开机上电0.2几瞬间掉电,应该是缺电压,求图纸

网友A(2020-04-15):
同求。正好手上有台一样的问题。上电突然掉电了。换了3 5V芯片微热。没头绪。兄弟后来找到图纸了没有!

网友B(2020-06-18):
正好手上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手上有台一样的问题

没有 机器还在我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正好手上有台一样的问题。上电突然掉电了。换了3 5V芯片微热。没头绪。兄弟后来找到图纸了没有!

机器还在我这里。后来也没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