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接电大短丶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6-01):
苹果6S接电大短丶不充电维修
拿到板子接电漏电2A,先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下,没主板有进水腐蚀现象,接测量电池座阻值阻值448,正常
再测量PVCC_MAIN的值选了电容C2087,测了阻值000,主供电短路
Q2300,除了A1脚用锡全部短接,然后扣上电池,摸NFC下面C5321电容发烫,熏松香,松香化,拆掉后再测C2087,阻值304正常
上电开机试机,机子亮,进系统。过了一会自动关机,心想着没电,插充电器再次开机,手机显示3%电量,有充电符号,没过几秒又自动关机,换了块电池故障依旧,接数据线,连爱思,检测不到电池数据,接着测量充电芯片的电池电压 C2310
正常
接着测量充电芯片内部PMID,LDO电压5V  选了C2305
正常
PMID选了C2321
正常
测量USB管理的5V输入 C4503

正常
测量充电开启信号 PP4500==0V 正常
接着测测量充电检测信号 R2300
测了电压0V,正常5V,果断拆了充电芯片,整理焊盘,从料板上拆了一个U2300,植锡装上,冷却之后接数据线连爱思助手,显示如图所示。

网友:
好强。进水都能修好。...............................

网友:
太厉害了。。。。。。。基本也好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