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漏电 右边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8-06-01):
联想710S漏电 白天电充满 放一晚上 电池电就耗完了 只能充电开机  右边USB接口不能用 会提示 未知USB设备 所需电量超出该端口所能提供的电量

网友:
这个是客户使用USB接口造成的  但这个没有图纸  不知道是哪个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下USB 旁边的 保护管  有没有坏

网友:
把驱动装一下,!!!!!这个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