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200 CIPTS V2.2 上电0.5几

楼主(2018-06-01):
同行抱来联想一体机C200,开机灯亮不显示,通电上电到0.5几不动了,量电感没有短路
,这机器通电在没有触发前内存的1.5V就有了,所以待机偏高,先干通病,说是SATA接口
底下短线,打IO的40脚-45脚阻值都正常,还不放心把SATA接口拆下,图

没有看到断线,排除断线
再上论坛下载南桥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断流0.5几 图

这机器刚一通电电流可以上到1A,屏上显示无信号输入,然后黑屏掉到待机。
能显示无信号输入U37应该没问题,还是下个程序刷一下排除一下,维修吗一切皆有可能!刷了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了上论坛看看,很多通病帖子,刷U37的,SATA接口底下断线的,断线的上电跑0.4几
仔细想,0.5像是没有跑码,上焊台加焊,还是一样的,找料板拆了南桥换南桥CG82NM10

上电电流哗哗的上到1点多亮机OK
板号

我这是三代内存的下BIOS 的同行看好 再下
联想 C200 UMA CIPTS REV 2.2 DDR3 U37 屏幕主控芯片原机备份BIOS刷机测试100%OK YES

网友A:
现在英特尔南桥坏的多,这换南桥不用刷bios吗

网友:
这种小南桥坏的还真多,节省成本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英特尔南桥坏的多,这换南桥不用刷bios吗

这南桥换不用刷BIOS,但是我之前刷过BIOS的,换了南桥亮机了,我也没有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台和你的情况一样
BIOS已经刷了,线也没有段,估计真要换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坏!!!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