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板号 820-2915-B 能不能换成代用显卡

楼主(2018-06-01):
我现在的机器是0810084显卡,我现在手上有4台这样的机器,显卡分别为0809000 0810005 0810084 不知道哪位大侠试过没有,能不能这3个显卡都能互换,我现在尝试了0084换成了0005,现在不能正常进系统,大家估计是哪里不行
显卡

网友:
没有这么干过,估计芯片不对,要修改BIOS吧,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网友:
能收到价格就直接换同型号的啊 其他的没试过 你这苹果的客户应该愿意掏钱吧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买个一模一样的显卡呢

网友:
直接改集成显卡吧 稳定 可靠 买个芯片换上去也顶多用得一年啊

网友:
不通用的,我也试过,还不同型号,可以卡机显示,有的是会花屏

网友:
我试过没有亮机。

网友:
苹果的很好报价 才 换原型号吧

网友:
AMD的显卡易坏,改集显吧

网友:
这个芯片内的微码不同,不通用的!!!!

网友:
发现0809000和0810005和0810084在A1286 820-2915-B上都是通用的,都能正常点亮哦,不过0809000要改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