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一台电脑微信多开要怎样

楼主(2018-06-01):
一台电脑微信多开要怎样操作  谁知道 》?要做微商

网友:
start D:\weixin\WeChat\WeChat.exe
start D:\weixin\WeChat\WeChat.exe

D:\weixin\WeChat\WeChat.exe  替换成你的微信执行程序路径 ,要启动几个就写几行就可以了。批处理文件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试过行不行。。。说声

网友A:
一次要运行这么多的维修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要运行这么多的维修做什么?

人家说了 要做微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