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不定时卡顿

楼主(2018-06-01):
系统不定时卡顿 硬盘内存检测也好的 系统也重装过
硬盘

网友:
换主板,电源试试哟。。。。。。。。

网友:
可能有软件冲突,导致CPU高,或者国内的一些下载网站会发布一些恶意程序给你当下载相关软件的工具包

网友:
慢慢查查吧。。。。。。。。。。。。。。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系统测试,然后再换内存测。记住是换,不是说它原来的检测是好的就没问题

网友:
不定时卡,我认为系统没有问题的话,硬盘份大?换一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