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WESCOM L12287B0 主板 大家好谁有这个板的程序呢

楼主(2018-06-01):
大家好,大家有这个板的程序吗?   谢谢了

网友A:
杂牌的都比较能找,背后还有没有板号拍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都比较能找,背后还有没有板号拍清楚一点

          背面只有这个号,我感觉不是    正面还有    M2271W-VDA3           900-00-00090   V1.4

网友:
换块驱动板吧  这个程序一般都没有的

网友:
什么故障?  为什么要写程序 ?
完全一样的很难找,因为是杂牌 。找方案一样应该很容易。搜索一下论坛。
如果没有,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