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76A CPU供电芯片输出1.9V电压,

楼主(2018-06-01):
(无正文)

网友:
建议不修

网友:
查下反馈哇,H61是很容易烧CPU,我修板子都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可以追踪供电来路方向找出故障点。

网友:
华硕H61不上CPU可以出CPU供电,这个供电是预设供电,当CPU上好后CPU会发出SVID信号给PWM调整电压值,你看是不上CPU1.9V还是上CPU后1.9V,一般问题板我都会裸跑下电压不会冲忙上CPU,如果是预设电压问题那就是PWM的FB脚电阻问题,如果是上CPU后变成1.9V那肯定是PWM和CPU 的SVID通信出问题了,重点检查CPU底座针

网友:
8876都有这个通病。遇到起码有10块了。基本上都要求客户换板子。你可以从反馈以及tonset这2方面下手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的,感谢keithwx给出的方向,万一遇到类似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VBOOT电压吧,CPU真正的电压应该还没有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