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神舟k580d 板号e575 rev 1.0 挡滚动条,pe也进不去,刷过桥bios,换过网卡,,哪位修好过这故障,看了下论坛好像没人修好过

网友:
把外设全部拔掉去,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 这是不是SR17E的南桥?

网友:
我有个卡LOGO没搞定。

网友:
有独显不,可以考虑下独显

网友:
直接把网卡声卡全拆了,看看能不能进去。能进去的话再把网卡声卡换回去看看会不会卡。会卡的话',直接杀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