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无限掉电重启

楼主(2018-06-01):
外星人P43F 版号LA-C912P ,进系统桌面就掉电重启,重装系统了一装集显驱动就黑屏掉电重启,后面发现进BIOS里面禁用这个intel(r) speedstep(tm)选项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CPU的处理能力没有以前的好了,问了下度娘这个好像是CPU全力加速的意思。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行,满载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

没有编程器.......`````````````

网友:
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不行只能查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