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见 6-71- 报警掉电问题

楼主(2018-06-01):
版号6-71-w65R0-D02,  65R0 这种版号的第一次遇到,遇到的一般是65SO 的版号 但问题现象一样,就是机器正常亮机,大楷一分钟左右报警,3灯齐闪,几十秒后掉电,刷BIOS ,取6脚管子,都不行,不知有没修到过这种版号,相同问题的?

网友:
前几天刚修好一台,是换6脚管子,不是去掉

网友:
这应该是神舟的笔记本吧 SR17E南桥

网友:
                没检测到独立显卡就这样

网友:
谢谢各位,机器在各位的帮助下成功修好,已经交给客户用用了几天OK

网友:
6脚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这么麻烦的问题楼主都搞定了。
  就不说什么问题

网友:
到底最后是啥原因,楼主说下呗

网友:
6脚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
就不说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什么问题啊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系统总线电压过低吗???

网友:
最后是换了六脚管子吗

网友:
这么麻烦的问题楼主都搞定了。
  就不说什么问题
让你们想知道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看来这款蓝天的板子温控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