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维修(偶尔能显示)

楼主(2018-06-01):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维修(偶尔能显示)
这台机器是我自己店里接到的客户机,白天上课的时候带到迅维实地教室给学员现场演示维修全过程。
板号:LA-7981P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但偶尔能显示,
分析、维修过程:开机不显示的时候测量各个条件,发现无内存复位,属于档内存。内存的复位信号是CPU发出来的,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全都正常,更换CPU测试结果一样。这下就陷入困境了,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判断,这款机器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不正常引起档内存的现象修过几例,可是这台机器的VDDQ  1.5V是正常的,不死心,于是电路图中找到VDDQ供电转换MOS(U3),如下图:

根据电路图再次测量时,发现转换管U3的G极是低电平,只有0.5V,明显不正常,说明U3应该是截止状态才对,如下图:

但是U3的D极和S极都有近1.5V电压,就是这里误导了我,一直以为VDDQ有电正常,如下图:

但是实际上认真看不是可以看出来的,如上图中实测U3的S极只有1.47V,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太大意了。
可是为什么G极电压那么低,D\S极还会有电压呢?这有可能是MOS处于放大状态吧。
接下来看U3的G极为什么会为低电平,找到G极相连的Q4,理论上这个Q4应该截止,测它的G极也确实是低电平,经过测量Q4的D\S极二极体值,发现这个Q4是击穿的,如下图:

于是把Q4拆掉,通电再测U3的G极,没想到依然是低电平,这就奇怪了,查电路图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拉低它的G极了,无非就是R56上拉电阻损坏。我也懒得找电阻,索性将U3的D\S极直连起来,通电后每次都能顺利亮机,那就这样先用着吧。实地初级班的学员见证了维修全过程。看下图屏幕中有几张脸就知道了!

 会员11923792元2022-11-24 15:25

网友:
会不会是也U3损坏 直接通电导通了

网友:
最怕不稳定的机器了 很烦的  客户怪 同行怪

网友:
黄总的帖子一直都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学习了,这么也可以啊,久了之后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不出CPU供电

网友:
我遇到也会直接飞线搞定,没有楼主的专研精神

网友:
调理清晰 思路明确

网友:
最怕不稳定的机器了 很烦的  客户怪

网友:
黄老师修机确实牛,思路明确,语句清晰,让我们一看就明白,在下佩服

网友:
估计板层漏电了拉低了G级

网友A:
如果换成我直接就飞跟线了!呵呵、但是看楼主写的这些、确实又学到了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维修贴,不错不错

网友:
时好时坏的不好修,这对黄总来说就是小菜一碟,经验很丰富

网友:
666   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前排 加分 学习了 我看屏幕当中有五张脸 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碰到很多。。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是要有维修思路清晰跟细心的人,才能修好不然的话就是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不专业的人手里估计就是三板斧了)

网友: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屈春风
你花2毛钱,我为什么要花5毛钱啊?你的钱大吗?
详情
长安长
这个帖子,好像没有加精吧?是楼主其他帖子?
详情

网友: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聯想G480開機不顯示修復(偶爾可以顯示)

网友:
思路清晰又有料板事半功倍 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飞线解决难得研究

网友:
上几天刚退了一台宏碁的E5-471G,就是不稳定,10次有8次亮机,用一天都没问题,可是就有那么次把次不触发,连待机都没有。。

网友:
要是我遇到我都直接连焊过去了,懒得查

网友:
G480 开机不显示,偶尔显示,VDDQ1.5故障,学习了

网友:
船长又带我们起航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学习学习

网友:
换成我直接就飞跟线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整洁 不愧一带宗师称号赞赞赞

网友:
楼主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老师发的,高清无码,细节描述清楚,学习了

网友:
也就是说里面都有电压一面1.47就是二级管过去的有电压没有电流加上Q4是半坏所以时好时坏对吗 黄老师

网友:
学习了,这次来对地方了!!!!!!

网友:
这里有个节点,直接连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难为黄老师了,这么老的机器,我修这种老机器,凳子旁总会放一把锤子的,威慑住这个主板,就三招:清COMS,插拔内存,刷BIOS,要是不给面子,我就给它一锤子
瞑天会更好
我们一般是修不好给自己脑袋一锤子的哦,提高修复率的
详情

网友:
难为黄老师了,这么老的机器,我修这种老机器,凳子旁总会放一把锤子的,威慑住这个主板,就三招:清COMS,插拔内存,刷BIOS,要是不给面子,我就给它一锤子

网友:
船长还自己开有店啊,真是生意工作两不误啊!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是烦,上次碰到一个联想不定时掉电,客户说是一天掉好几次,可是在我这里放着电影连续三四天才掉一次,什么时候掉的我也不知道,本来又忙,没办法退给客户了

网友:
老师维修思路很清晰 有条有理 :time

网友:
是我估计就写个BIOS了

网友:
哈哈,哥哥见证了整个过程,一惊一乍的,找到原因后狂喜,干掉故障后问题依旧,狂躁,nnd就这样吧,哈哈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 真不好修 ,

网友:
飞线稳当 ,找到故障后解决的最快办法

网友:
嗯、。直接连接起来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这个帖子,好像没有加精吧?是楼主其他帖子?

网友:
老板威武啊,,,水平没的说,,没有几年功夫是不行的

网友:
黄老板也说了可能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没别的了 除非真是板层漏电

网友:
和客户做好解释工作就行了llllll

网友:
修的不错,这样的一般直连了;懒得费时间;学员们肯定很崇拜老黄!哈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如果换成我直接就飞跟线了!呵呵、但是看楼主写的这些、确实又学到了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种偶尔点不亮难道老船长把所有条件都查了吗 还是有针对性的查哪几部分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只可能 是这两颗电阻和电容 的锅 了,,老黄出品 必 属精品 ,

网友:
直连省时间,省事,还省料,电压很小的误差真的是容易忽略,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特色,这个供电平时很少去重视它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我一般测试电压过去啦就没管它啦

网友:
这样 只要稳定就行

网友:
666,很不得了的维修技术,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一根线就搞定 。。。。。。。。。。。。。。

网友:
这机器桥也容易坏,以前碰到很多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大多是进水短线 没有19v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难处理的了,需要耐心!!!

网友:
这个G480这个管子老爱坏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维修起来是最麻烦的,老师就是老师,碰到这种问题思路还能这么清晰

网友:
没钱看怎么办      凉拌炒鸡蛋

网友:
佩服楼主  这种问题一般不好查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些机子都很事多 ,好好用心才行 呀

网友:
有时忙 还是飞线来的实际  在稳定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地方进水容易出现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成我直接就飞跟线了!呵呵、但是看楼主写的这些、确实又学到了东西、谢谢楼主!

我也会飞线                          怎么样简单怎么样弄

网友:
遇到这种只会刷BIOS,换桥,要像楼主好好学习啊

网友:
非常需要耐心,支持的!不错不错!!!!

网友:
修复成原样,收多少钱啊?????????????

网友:
迅维大佬就是厉害 分析的明了

网友:
老师维修思路很清晰 下次遇到了直接搞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网友:
船长 E40-70有时亮有时不亮 条件都正常 是不是刷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飞线也可以,但是,黄老师还是厉害。

网友:
写的很清楚,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版主果然厉害

网友:
修机器最讲心态,冷静,冷静。时好时坏的机器我也放弃不少了,还是觉得技术经验没到位。

网友:
最近机器见鬼,经常碰到时好时坏,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 辛苦辛苦 老司机就是6

网友:
G480 开机不显示,偶尔显示,VDDQ1.5故障,船长发的高清无码 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真心痛,今天修了太ACER4745 有时候触发使用正常,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
黄老师最近好闲,天天修机器发帖子

网友:
         这 个 机子 修的 少  。。。 。。

网友:
黄老师修机确实牛,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不会研究这么深的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像我遇到A1466的复位不正常,直接换0欧电阻

网友:
吧吧吧vvvvvvvvvvvvvvvvvvvvvssfsdfsfadf地方沙发沙发斯蒂芬是否

网友:
必须定义系必须定义系必须定义系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BIOS坏吧

网友:
我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这种还是好搞的

网友:
写的不错,修的很仔细,有图看起来也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是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调理清晰 思路明确
调理清晰 思路明确

网友:
没有客户,逛逛论坛??????????????????

网友:
才能修好不然的话就是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不专业的人手里估计就是三板斧了

网友:
黄总的帖子一直都有技术含量的 !!!!

网友:
学习了,这么也可以啊,久了之后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刚加入论坛,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2018-07-01):
楼主的耐心钻研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管子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好贴。。等需要的时候来看完它、、

网友: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是要有维修思路清晰跟细心的人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必须仔细检测才能发现源头

网友:
思路真很清楚,谢谢你,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讨厌,只能慢慢查。。。。

网友:
3.3V 隔离不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发的这么详细 一定要顶下

网友:
学习了,这么也可以啊,久了之后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不出CPU供电
修这种机器还是要有维修思路清晰跟细心的人,才能修好不然的话就是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不专业的人手里估计就是三板斧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非常不错,谢谢谢谢!

网友:
最怕不稳定的机器了 很烦的 同行怪 000

网友:
下次 可以秒杀了 。 。。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是我直接一条线过去搞收钱

网友:
修机最怕时好时不好的,特别是遇到时好时不好,最终又查不出来故障点的

网友:
老师傅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
厉害,最怕不稳定的机子,修起来头疼

网友:
学习了,修的非常仔细,有图看起来也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上来就干cpu 要是我一定先查有问题的这条线通往何处线上是否有其它元器件短路或者被拉低

网友:
这老师傅也收费啊…………
黄大仙,也收钱了…………

网友:
不稳定的都不想修

网友:
黄老师还是强啊 算笔记本下班学期的老师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