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问现在论坛里还有修硬盘的没?

楼主(2018-06-01):
最近有一个老式希捷 1T     (忘记型号)    1
                     新式单碟希捷 1T    ST2000DM001    (最后一个数字不太记得是1还是3)   2
                     新式希捷  2T     ST2000DM001          (最后一个数字不太记得是1还是3)  3

第一个的故障是坏区,用HDDREG 修复过好了一段时间继续出现坏区,用DISKGENUIS修复也一样
第二个的故障也是坏区,同第一个的情况一样,用DISKGENUIS 修复过好了一段时间继续出现坏区。
第三个的故障时开机卡在LOGO很长一段时间,进BIOS找不到硬盘,就是不认盘,没有异响,正常启动声音。尝试把硬盘主板的固件拆了出来,换到另一块板上故障依旧,应该就是固件问题了。

请问谁还在修硬盘的通知下,报下价钱。看了一些专业的修盘资料,确实不花点钱和大量时间进去是搞不好的。数据不要,只要求可以搞到稳定来存点资料

网友A:
那别想了,不安全不保险的 ,修过的盘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别想了,不安全不保险的 ,修过的盘都不稳定

那还是算了吧,既然硬盘都搞到这么难维修的,也就是硬盘厂的人花很大的精力研究这些,真没意思了

网友:
估计修盘的都是为了数据 单独修盘的估计接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