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联想 打印机 关于 报“自我诊断 15分钟内重启”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8-06-01):
   首先,查维修手册得知,报这个错误是与定影组件有关,只要主板检测到加热棍温度上不来,温度过高,都会提示这个错误。
   1.最有可能的是加热棍接触温度传感器损坏或表面有异物,清理或更换。
   2.检查加热灯丝是否能点亮加热,和电源板是否有220V的交流电供给加热丝。
   3.定影组件的传感器连接线和右下角的小板与主板之间的排线是不是有异常。
   4.如果能加热,传感也更换过了,接头和排线都正常,最后只有更换主板。
   5.检查前面都正常,还是等待自我诊断结束,重启后再看还会不会出现。
   6.进入维修模式清除相关设置。

网友:
网上有说brother新型号的机器由于主板上电阻损坏导致烧定影的问题,不知是不是一类问题。目前还没碰到,只是发现新的兄弟机器故障率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