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新手 请教问题

楼主(2018-06-01):
苹果6SP 小电流  电流在0.1  0.2左右    不动    请问是哪里的故障的  电路一点不懂  有知道的大神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把CPU 拿下来了   请问如果我把有ID的主板CPU拿下了 植锡 能正常使用吗  里面有ID    手机高手告诉我一下    还有就是 拆下来的CPU不知道好坏   说的有点乱

网友:
我也不懂,但感觉楼主胆真大,没一点基础也敢这样搞,只能越搞故障越多。。。

网友:
没一点基础也敢这样搞,只能越搞故障越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胆子真大佩服佩服楼主真是厉害但是报废了

网友:
楼上一帮不懂装懂的,瞎几把忽悠,如果楼主上的图是机器的图,那么恭喜楼主,这是硬解的机器,A9暂存用打磨机打了个小口是放气的作用,防止用刀放气引起暂存虚焊,如果不出所料楼主因该很低的温度一会就把cpu拿下来了,而且焊盘很完美,当然,这是别人用超低温锡来搞的。至于楼主的疑问,苹果手机cpu是不能乱换的,是和基带等绑定的。无法互换,至于楼主触发上电0.1  0.2A不动应该很大几率不是cpu问题,可能硬盘虚焊,或者刷个机的事,这一下折腾的变成cpu问题了,扩大了问题

网友:
此版已报废,勿搞。

网友:
重新植西 主板亮了  可是现在无线不好用 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只能送你几个字,闲的蛋疼   瞎球搞

网友:
小 电流先看看晶振有没有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送你几个字,闲的蛋疼   瞎球搞

我已经修好了  瞎搞 一样修好  怎么地 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主是高手哦.还说不懂.   CPU 换来玩..不错.

网友:
CPU搞下来了????硬解得机器概率挺大!

网友:
666  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修好了  瞎搞 一样修好  怎么地 不可以吗

只要修好就可以 至于过程不用听别人瞎说 重要的是结果

网友:
搞搞没什么的,坏了换一个就是了,
我说的是换套件

网友:
折腾好了也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真牛,楼主太低调了,过分谦虚了

网友:
别再装逼了 一点不懂得你搞U 用嘴坑下来的 这些评论也搞笑 不知道是动物园猴子欣赏你们还是你们去动物园看猴呢

网友:
胆大心细,赞一个!谁也是从不会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