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PLUS补针加不跑马加原厂BIOS

楼主(2018-06-01):
自己收回来的华硕Z87-PLUS主板。针脚断了很多,主板是可以通电的,眼看断了这么多针脚 ,肯定不开机啊 ,再续把针脚补上再说,补了8根针,终于补完了针脚,耗时将近40分钟。搞的眼花。本想换脚坐,可是板子容易变形,还是考虑先补了。补完针脚  不开机啊,难道是没补好吗,应该不会,之前一直补针脚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还是考虑其他吧。时钟复位都有,首先考利刷个BIOS试试。果然,刷了BIOS果断亮机。此BIOS为原厂,亮机速度非常快。看迅维还没有人发过原厂BIOS,我在这里付上原厂BIOS,希望大家看了此帖能加点下载分,发帖不易啊,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比较好奇你们的原厂BIOS都是从哪搞的

网友A:
我上周给一个V星b360补针,同样是补了8根。(傻逼客户自己装,针脚断了十几根),还有几根,不想补了,眼睛受不了。。试了下,只有2个内存槽可以用,A通道的。   哎!补针真的费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给一个V星b360补针,同样是补了8根。(傻逼客户自己装,针脚断了十几根),还有几根,不想补了,眼睛 ...

可以时候说说你的方法 和见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给一个V星b360补针,同样是补了8根。(傻逼客户自己装,针脚断了十几根),还有几根,不想补了,眼睛 ...

我这是自己收回来的,在怎么着也要搞好,要不就白白亏了 ,补针真的蛋疼,谢谢老铁的加分,感谢

网友:
补针确实好蛋疼啊

网友:
我针脚,细致活。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B:
这种针要怎么补,能说一下方法吗?是焊接上去吗

网友:
             补针不好下手吧,很少修台板,楼主可以说下方法。

网友C:
补针 多少钱一次,  能不能帮我补几个呀?

网友:
这个太费眼了,别光顾着赚钱,珍惜自己的眼睛。

网友(2018-07-17):
为你点个赞,就是不知道怎么补de

网友:
能不能把补针的方法和工具说一说

网友D:
大神们我很想知道1150 这么细不像775那么粗好补所以想知道你们用什么补针脚,是不是料板剪裁拼接

网友:
能不能上个补好的CPU座高清 图

网友:
厉害   这个可是个费时间的活 ,很多次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针要怎么补,能说一下方法吗?是焊接上去吗

直接拔同样的针脚,拆进去   要一次性  多拆几次就不行了 洞大了 就不行了  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针 多少钱一次,  能不能帮我补几个呀?

可以      价格就是修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我很想知道1150 这么细不像775那么粗好补所以想知道你们用什么补针脚,是不是料板剪裁拼接

一般正常补过 肯定不比原装漂亮。针脚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