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 11

楼主(2018-06-01):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但是有咔咔声,哪位大神修过。。。。。。。。。。。。。。是软的还是硬的问题。。。。。。。。。。。。。。。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网友:
你扬声器换过试了吗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试,不行就检测电路。

网友:
测下喇叭的阻值看下,正常几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看驱动,再测扬声器是不是好

网友:
万用表量下喇叭通不通啊

网友:
这个本子 主板死贵 交换麻烦 就一个超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