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不充电维修 大神们给实习留条后路吧

楼主(2018-06-01):
N5110不充电 忘记拍照片   二修的

   上家吧这四个信号都割了  补线以后 以为修好了 结果进系统 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去没办法继续找问题

这个隔离管按在上面5678脚下面用白纸包着  不仔细看还以为主板自带的那 焊好 测试 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上家吧 后面电池保险拆了

就是这个   现在OK 了   麻烦大神们 给我们实习生留点活路  怎么搞容易怀疑人生好吗

网友A:
你这样的实习生也是少见 话说上家是出于什么原因 要做这么多手脚

网友: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网友B: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

大神,是什么信号,我碰到台可以放电,但是不能充电,总线有持续波形。充电芯片换了,就差没有换EC了

网友C:
心累,很少接二修机了,接也是报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

看图纸  就几个信号     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实习生也是少见 话说上家是出于什么原因 要做这么多手脚

那谁知道  拿来就是不充电 最开始还以为电池坏了  换了一个 还是不认电池  拆机发现屏接口动过 在看电池接口就和上面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

大神我也想知道  跪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累,很少接二修机了,接也是报高价

不拆机 我也不知道是二修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会很故障呢,人为

网友E:
这实习生还是基础很过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实习生还是基础很过硬的啊

你这样我会上天的

网友:
带资料的 EC 会影响不能充电唉 能发现电池,数字就是不动,一直停留在%多少

网友F:
先学习了  大师

网友:
还是一修机好搞点,二修的,能修好的可能性太小。

网友:
你这样的实习生也是少见 话说上家是出于什么原因 要做这么多手脚8

网友: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9

网友:
上家修不好,故意做手脚。让别人也别想修出来!!!!!!!!!

网友:
这实习生还是基础很过硬的啊                             12有有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我都有些想不起来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最讨厌这种作手脚的了弄的我们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一个简单的   DELL  还有一个信号 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个信号修傻你..

你说的是开机电源报错的那个信号吧,叫什么来着...那个信号不对会导致不充电,只能开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也想知道  跪求指点

ps-id

网友D:
引用 网友G:
ps-id

我一猜可能就是他 适配器检测信号 到ec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猜可能就是他 适配器检测信号 到ec的对吧

是

网友H:
你这样的实习生真少见,有师傅水平拿实习待遇,估计你那工作不好找

网友:
算是良心了,遇到过比这狠的

网友:
支持原创 学会了 故意做手脚。让别人也别想修出来!

网友:
收藏一下。值得学习

网友:
你这个机器报价多少 肯定是上家报价高 客户不修所以才动的手脚

网友I:
估计是被客户气的,一般都是因为修好了,客户又讨价还价。。我也这样干过。。不过很难看出罢了

网友:
这样做手脚不算什么!那种做了手脚又让你看不出来是做了手脚的才是高手。。。

网友:
二修机真心累!一修哥要是弄得故障你看不出来 你就是修的累了 辛亏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学习了  大师

还是一修机好搞点,二修的,能修好的可能性太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网友:
大神666666666.学习学习了大神666666666.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被客户气的,一般都是因为修好了,客户又讨价还价。。我也这样干过。。不过很难看出罢了

我这也这样  说修,过几天又不修   不搞点故障对不起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的实习生真少见,有师傅水平拿实习待遇,估计你那工作不好找

我都不知道师傅水平是什么高度  我是那有问题修哪里   实在修不出来 就上论坛看看 如果没有就按时序 找一遍 在不行就不修了  除了苹果  其他机器都修修
台式机不怎么会  显示器简单问题修一下, 估计我这样应该不算是师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