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6P无服务维修

楼主(2018-06-01):
6P前些天卖给客户的

今天来说信号有问题

每次开机时1,2分钟正常

然后就变成无服务

理论忘记差不多了,加上懒

直接先换个U5411_RF吧

换了故障依旧

群里问下有没通病走个捷径

有人说U1 V1,那就干

拆开基带,这2个点很完美

回头一看,傻眼了

拆屏蔽罩时把高频芯片望上推了一大截,和上面2个芯片挤在一起

再仔细一看,L4524_RF 1脚位焊盘很黑,那之前是这里脱焊了呀

焊盘处理号,慢慢把这些错位的小件按回去

搞这种小件,个数还多,各种心烦呀

就这么蛋疼的一次维修

没图,完。

网友A: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脑洞大开啊!这样也行啊!哈哈哈

经常有莫名其妙的发现故障,然后就好了

当然更多的是没修好

网友:
这就是手工好的好处吧 说干就干

网友:
群里有好多修信号的,,可以多看看啊。。。。。。。。。。

网友:
看到修信号的就头疼,特别信号弱的。

网友:
楼主也太牛了,查都不查就直接动手

网友:
我的天,什么思路 啊,一看就是没心

网友:
Cha拆屏蔽罩的时候一定是心急手抖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神马情况,就这么就修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