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自动通电秒杀

楼主(2018-06-01):
接修华硕Z87-A主板一块,故障为自动通电,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了。首先想到开机排针,果然一测试开机排针,电压0.6慢慢变高了。那肯定是这里问题了。心想是不是IO坏了,这种情况IO坏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经过点位图看看再说,万一是电容漏电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看下图描述。

在这里可能是运气好还是修板太激情,直接拆了二极管,在插电源,不在自动通电,点触发排针,可以正常触发了,到此,板子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故障修到此处正常情况下维修结束了,但是还是要看看这二极管后面是什么鬼,继续往下看,从点图可以看出二极管的另外一端接一个开关,到这里终于明白为什么要自动触发,就是开关坏了。可能开关微短路,导致开机信号被拉低,

又把二极管还原,拆掉开关。信号正常。到此维修结束。在拆了一个开关上去,手贱,就是要按几下才舒服。按了一下,居然可以触发,也可以正常关机,这个信号我看了一下又不是触发信号。奇怪,我查了一下这个开关的翻译,原来是按这个开关就可以直接进BIOS设置,看来华硕有出新技术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免得说灌水

网友:
这个技术是为了让机器不开机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进系统的时候就能刷BIOS用的 是新技术 V星上也在用

网友A:
还好不是IO坏了, 不然这种芯片不好找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華碩Z87自動上電秒殺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呀,有学会新的技术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样的逻辑分析,能确实提高技能。

网友C:
在笔记本上也有这个通病,联想的,上个月遇过两例

网友D:
这种维修态度好,不像有的,拆掉就不管了,还有的根本没什么理由的拆元件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理就发贴

网友:
看来开关设计多了,故障率也会变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IO坏了, 不然这种芯片不好找吧

目前来说  这种板子不是很多坏的,所以应该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逻辑分析,能确实提高技能。

谢谢老铁夸奖,后续有经典案例都会发出来,

网友E:
这个是通病了,就是这个开关问题。直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了,就是这个开关问题。直接拆了

那怎么没见你分享过,老铁?????????

网友F:
楼主厉害了,正好有几片明天可以试试卡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了,正好有几片明天可以试试卡  谢谢了

如果你有那么多都是这个情况,那恭喜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维修态度好,不像有的,拆掉就不管了,还有的根本没什么理由的拆元件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理就发贴

谢谢点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在笔记本上也有这个通病,联想的,上个月遇过两例

笔记本上也有这情况? 笔记本我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上也有这情况? 笔记本我修的少

是的,在边框进BIOS的一个快捷键,客户一般用不上,直接拆了都,也可以换一个

网友:
学习到了,自动上电可以从重启开关这里入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但修好而且排除隐患!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我是第一回见,开关坏引起的毛病。

网友:
好主板, 好高手! 那个开关可以开机吧, 我记得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