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TN15S02二修机,上电0.5A,如何解决?

楼主(2018-06-01):
前几天接到一台炫龙TN15S02的机,拆开一看,是别人修过的,拆出祼板量待机3V短路,如图3的电感部分,用烧鸡大法发现南桥SR17D发烫,拆掉后,待机正常,订了一个全新的SR17D后,装上,按键开机电流直接到0.5A,可以用按键关机,量得各电感都有正常电压,装不装内存电流无变化,刷了原厂的BIOS,换了CPU,一样现象,找不到图纸,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高手指导一下,南桥为SR17D,显卡为N16P-GX-A2,EC IT852E.

网友:
没有图纸你也敢换桥和CPU。3V短路烧一大片。

网友:
看看哪里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吧!还有你买的这个桥是好的吗?

网友:
换了两个桥,都一样的,桥是全新的,换上去现象一样,就是0,5A

网友:
典型的没有跑码, 这个1.1版本的经常会是这样,呵呵

网友:
全板电压都上齐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着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