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820-2915-b 卡进度条

楼主(2018-06-01):
A1286  板号820-2915-b  开机苹果LOGO    下面有进度条,越跑越慢,最后白屏了,吹了一下显卡后,进度条最后出现一条横花带一闪灰屏 ,等会提示时间不对,好像进系统了,可键不到苹果桌面,只有鼠标。
前2年别家换了216-0810084显卡,和一个显存。看这板号有的用0809000显卡的 能否换0809000上去呢?
苹果接触少,这像啥问题?这次散热器很干净风扇也正常。这电脑一直放电脑机房用,也不会是过热了烧显卡

现在是过了LOGO后灰屏 一会黑了重启

补充内容 (2018-7-11 19:15):
已经改 了集显,改SSN。OK啦

网友A: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上BGA试试吧

网友:
还是只能换084的芯片。,显存一套也全换了。如果还是返修,改集显,或者退掉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最好是该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上BGA试试吧

显卡是有铅的球。BGA推动归位了。还是那样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啊!A1286 我遇到过好几个都是显卡的问题、通病的机器、修过后也用不住、不知道为嘛

网友B:
不是可以改成集显嘛            0809000的显卡太容易坏了

网友:
显卡门的机子伤不起啊

网友:
感觉是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改成集显嘛            0809000的显卡太容易坏了

正好料板上有0809000  ,已经改 了集显,在找改SS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好料板上有0809000  ,已经改 了集显,在找改SSN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之前是花屏,换了个显卡也是进苹果系统 进度条四分之一就白屏了,不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改的集成?是不是去掉那两个电阻  你SSN  怎么找 SSN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之前是花屏,换了个显卡也是进苹果系统 进度条四分之一就白屏了,不知道怎么办,你怎 ...

那2个电阻是显卡供电开启。去了就无显卡核心供电,再刷那个数据。就好了。不可以按4个按键重置EC。重置了又是独立显卡了。改SSN 。用WINHEX ,打开BIOS文件,点搜索--查找文本,输入ssn 就能找到位置

网友:
这机器就是坑做工有问题,换显卡显存斗都的看运气。板层应该不好高温下容易出问题。还是改集显最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或者显存,都做好,如果还坏就是改集显,要不然就扔了,我跟客人都是买新的。

网友(2018-07-07):
引用 网友C:
那2个电阻是显卡供电开启。去了就无显卡核心供电,再刷那个数据。就好了。不可以按4个按键重置EC。重置了 ...

去掉那两个电阻 我就不显示了  ,还没有刷BIOS   我之前是进滚动条 白屏,现在直接不显示了,暗屏,但是我换过四个显存

网友:
我建议还是改成集成的BIOS  装苹果系统  这样稳定 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