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徒请教!!

楼主(2018-06-01):
这是一块朋友的板子,把人家电脑弄进水了,换了主板,好像2800,在别的不会修主板的电脑店搞的(虽然坑,但这里不多做讨论)。一年后我拿来练手学习。板号: DA0PS8MB8G0 REV:G(Thinkpad的,具体型号不知)。在师傅店里当学徒,准备没事把它修好。比较菜,勿喷。发现板子这个电阻不通。之后网上买了typc的转接头,待机0.010,不知正常否?

网友A:
1。那个应该是个保险的吧 不是什么电阻

2,这种接口用的这种接口 只是有电没有相关协议的 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那个应该是个保险的吧 不是什么电阻

2,这种接口用的这种接口 只是有电没有相关协议的 好多都不能用

哦哦,那换个上去是不是还有烧掉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换个上去是不是还有烧掉的可能???

看看后级是否有短路 找个原装电源吧

网友C:
这种转接头很多都用不了 我买过几个插上去待机都没

网友D:
入水机不是很好修呢,时间长了很多的是线路坏,细心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转接头很多都用不了 我买过几个插上去待机都没

那你那个是不是有可能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水机不是很好修呢,时间长了很多的是线路坏,细心看看吧。。

嗯,仔细看了,有电容掉了,还有就是没有开机排线,而且还没有图纸,买不到!!!!

网友:
2800元赔个主板,这杯水倒真值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