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无待机3、5v无EC供电 疑似通病

楼主(2018-06-01):
     ThinkPadE430 无待机3V 5V 按照正常程序查PU401的条件发现无EN 无EC_ON,追查EC无供电 ,

继续追查EC供电由PQ408控制,可翻阅所有E430图纸都没有这个原件。

没办法就上迅维发现这位兄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644-1-1.html
   原来和他的情况一样,我也跟着撬开PU101的7脚,果然可以正常开机。我就来追查原因,PU101是一个门电路(至于什么门我没学好记不住)反正我觉得要想7脚高电平就该5 6 脚同时高,一看6脚3.3V   5脚0.7 是B+分压来的,只要没短路肯定是分压电阻有问题。看图--

最后跑线发现PU101的7脚通过PR122连接到PQ408控制EC供电

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8-6-16 19:27):
机子今天返修了问题还是一样,现在把PC113 干掉(直接剪碎没有烙铁加热)。暂时恢复。

网友:
最后两张重复的图跟在后面删不掉了,请忽略它

网友A:
PQ408图纸中是有的,你没有找对版本的图纸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理论也好,维修机器就是秒。

网友:
技术很牛逼 分析到位   善于分析 善于找到问题的根源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找到真正的问题点吧!重点查PU101的第5脚。

网友:
结果是短路PQ408还是PU101 5脚外围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了人才居多 谢谢楼主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进步

网友:
这板好像比较多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供电问题还好搞,有这有一个跑码不出集显的,桥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408图纸中是有的,你没有找对版本的图纸

我下了好几个版本,结果都是是同一个版本

网友:
这机子PU101这里很多有问题的,比通病供电芯片修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机子PU101这里很多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408图纸中是有的,你没有找对版本的图纸

大神你这个图纸共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这个图纸共享下呗

对呀对呀!大神共享一下。肯定好多人找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E430無備用3,5v EC電源有疑故障

网友D:
那个pu101是个比较器  只要正大于负就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666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下次就不用查电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pu101是个比较器  只要正大于负就会输出高电平

多谢大师指正,听你这么一说,全对上了。

网友E:
不量分压?也许是后级某个电路有不稳定因素,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量分压?也许是后级某个电路有不稳定因素,拉低呢

我也考虑过,我测过5脚对地500多欧,然后加焊电阻就正常了!(但还是换了的)如果有不稳定因素,就只PC113和PU101或是PCB    ,,,,想太多了。只有看看返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了好几个版本,结果都是是同一个版本

LA-8131P R1.0 版 本 的才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