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500W电源异响故障

楼主(2018-06-01):
开机一段时间后会听到哒哒的声音,不是吱吱的声音,不算很大声,在整流桥附件,但是更换桥后,还是出现这个声音,不知道会是什么引起的,有声音后,电压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元件过热引起的,看下哪里温度高。

网友:
看是不是继电器故障了。。。或者是emi电容故障了,黄色的x电容

网友:
我工作台试机的长城电源就会哒哒响,没理他

网友:
开关管激励的声音啊,一般不要紧,功率增大会带不动

网友:
很可能是5VSB那一路开关管工作的声音,那一路很容易出问题的,设计不良的话,一发热就会有这声音,修起来还很烦人。